旋转剖这是个什么情况

楼主(2013-08-27):
我本来想整个旋转剖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只能斜着放,童鞋帮帮忙整一下。

网友: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意思,上点图片或者设计图,拿来研究一下。

网友:
帮你顶,没法帮你了。

网友:
什么软件啊

网友:
如果是sw我倒是有办法  画了旋转剖的线之后  选择你要剖的方向的那根线 一般是竖直的线 再点击旋转剖图标

网友:
解除关联就可以随便放.

网友:
我是新人,详细点

楼主:
就是这个情况,即使接触对齐也没也没用,不还是斜着的吗??

楼主:
用的是SW软件

网友:
就是这样子的,你会发现尺寸变化

网友A:
右击鼠标,弹出菜单对其关系,选解除对齐,再选中旋转剖图,旋旋转命令,输入旋转角度即可

网友B:
第一步,右键,解除对齐关系。
第二步,选择剖视图中某条边线,点上方“工具”菜单,点“对齐工程图视图”,自己试试吧!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右键,解除对齐关系。
第二步,选择剖视图中某条边线,点上方“工具”菜单,点“对齐工程图视图” ...

3Q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击鼠标,弹出菜单对其关系,选解除对齐,再选中旋转剖图,旋旋转命令,输入旋转角度即可

角度不太好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情况,即使接触对齐也没也没用,不还是斜着的吗??

旋转剖这样是为了和其他视图区分出来,没有问题,在正规图纸上同样可以这样画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