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结构,见下面图片,很是困惑

楼主(2013-08-27):
你好,见下面图片,该怎么理解文字 直上直下 ,我怎么看会左右移动的
很是困惑,所以想听听你们的见解,请各抒己见。

网友A:
CD平行AB平行机架直立部分 所以是上下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平行AB平行机架直立部分 所以是上下运动

是否会伴随左右移动,也即总体是斜线运动,在舞台上使用应该不会斜线运动,所以求解,谢谢回复!

网友:
文字上不是说了近似直线运动嘛。。近似啊!!!说明伴随有一点点左右运动啦。。。

网友:
当上升时AB左移,CD右移;下降时,AB右移,CD左移。再通过合理的设计各个连杆的长度就可实现平台的近似直上直下运动了。

网友B(2014-03-03):
右边的四杆机构使工件向右上移动 左边的四杆机构使工件向左上移动!所以工件的运动是左上与右上的和运动 你要是学过物理的话就知道他的合运动是向哪儿得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右边的四杆机构使工件向右上移动 左边的四杆机构使工件向左上移动!所以工件的运动是左上与右上的和运动 你 ...

正解!近似直上直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近似直上直下而已。

谢谢支持啊 呵呵

网友:
算一下它的自由度就知道平台只能直上直下了:图中除了机架外还有7个构件,共有10个转动副(低副)0个高副。根据自由度计算公式:F=3n(除机架外构件数)-2pL(低副数)-pH(高副数),可计算该机构只有3*7-2*10=1个自由度,故平台只能上下动。理论上是没有近似的,但实际在加工方面有误差,所以图上说近似直上直下。不知道这个解释楼主满不满意?

网友(点评):
只有一个自由度, 也可以曲线运动. 近似直线运动,只是杆长特殊导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右边的四杆机构使工件向右上移动 左边的四杆机构使工件向左上移动!所以工件的运动是左上与右上的和运动 你 ...

你觉得这样解释可不可以:图中除了机架外还有7个构件,共有10个转动副(低副)0个高副。根据自由度计算公式:F=3n(除机架外构件数)-2pL(低副数)-pH(高副数),可计算该机构只有3*7-2*10=1个自由度,故平台只能上下动。理论上是没有近似的,但实际在加工方面有误差,所以图上说近似直上直下.

网友:
事实上就不是完全的直线运动,只是近似而已。平台会按照一定的比例在上升的时候左右偏移,影响的因素应该就是AC与AE杆的比值、AC具体长度和平台上升的高度(角度)。AE/AC越大,AC越长以及上升的高度越高,偏移就会越明显。假设AC,AE初始状态为水平的话,偏移理论计算值可以用下列公式计算:
                 AE (1- AC/AE)(1-COSθ)      .....θ就是上升角度
这样看应该比较清楚了

网友:
事实上就是曲线,不过是近似直线上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觉得这样解释可不可以:图中除了机架外还有7个构件,共有10个转动副(低副)0个高副。根据自由度计算公式 ...

呵呵  赞 你这个回答  完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  赞 你这个回答  完美

呵呵,机械原理我刚学了两个礼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呵呵,机械原理我刚学了两个礼拜

活学活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活学活用

只是刚学,没有忘记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是刚学,没有忘记罢了

呵呵 学着了 用上了 就是胜利

网友:
文中有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连接是成比例的,但到底哪种比例他没说,但对于复合四边形来说,应该是能直上直下的!

网友:
直上直下的同时,会有左右移动。如果用于舞台,应该还有其它机构来补偿它的左右移动。。。

网友(2016-01-08):
今天才有幸看到楼主的这个帖子.
好高级的机构,敢问楼主看的这本书名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