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系统怎么设计,理解不深,选型迷茫

楼主(2013-08-27):
系统一共是四个油缸,不同时运动,油缸A,B用两个电磁换向阀控制,油缸C,D同时用一个电磁换向阀控制。
油缸A,B缸径为50mm,负载均为500公斤,行程300mm,要求油缸的调整速度为0.02M/s
油缸C,D为薄型油缸,起侧向锁紧作用,行程30mm
负载不大,速度要求也很低,用12Mpa的齿轮泵合适吗?排量如何选择啊。

请问大家,这个系统如何设计? 齿轮泵和电机如何选型?用多少Mpa、通径的溢流阀?电磁换向阀用多少通径的比较合适?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这个系统是干什么的,没有功能没法搞

网友B:
要做计算的,500公斤,缸径可以指导你选多大压力的泵,缸径和速度可以算出流量,这两个参数有了泵和阀的通径就有了,压力和流量有了就能算功率选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这个系统是干什么的,没有功能没法搞

就是一个辅助机构,A、B油缸用来托举的,重量分别都是500kg,然后机构整体会有一个往复震动,C、D油缸用来锁紧侧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做计算的,500公斤,缸径可以指导你选多大压力的泵,缸径和速度可以算出流量,这两个参数有了泵和阀的通径 ...

能具体计算一下吗?
我算了下负载的压力是2~3Mpa,对油缸速度要求又低,算下来流量只有30ml/s,应该怎么选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计算一下吗?
我算了下负载的压力是2~3Mpa,对油缸速度要求又低,算下来流量只有30ml/s,应该怎么 ...

压力似乎没那么低吧,注意小数点,也可能我算得不对。
选泵要知道国内外的一些品牌,有他们的样本就根据你算出的数据去找接近的

网友:
30ml的泵也不是没有,就是比较难找一点而已,如果真是30ml,到阿里巴巴上去晃晃,估计还是能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力似乎没那么低吧,注意小数点,也可能我算得不对。
选泵要知道国内外的一些品牌,有他们的样本就根据 ...

算的对,选个最小的泵就好了,日本有很多就是做小泵站的,这玩意对他们不成问题

网友(2013-11-30):
按楼主的意思AB缸规格相同,按照上图设计计算的话选择1.1kw的电机和CBN-E314的油泵就可以了,建议将电机功率放到1.5kw稳妥些。如果CD缸的规格大于AB缸规格的话就要重新考虑电机和油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