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设计一台盖垫分离,人工挑选效率太低了

楼主(2013-08-27):
如图片所示,该盖子就是我们常见的桶装水盖子,在用过之后,需要把盖子内部的泡沫垫圈取出,以前都是人工挑选,效率很低,看社区内哪位大侠能帮忙设计一台设备,让其自动分离,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得用振动盘,用小孔定位,然后用吸盘把白色的部分吸出来分离,不行的话夹出来

网友(点评):
应该算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用振动盘,用小孔定位,然后用吸盘把白色的部分吸出来分离,不行的话夹出来

怎样的吸盘呢?环形的吗,吸物原理,谢谢指教

网友(点评):
真空吸附。泡沫盒盖子粘的不紧的话应该可以吸出来。另外还要有一个固定盖子的装置,搞个多工位,效率应该还可以。

网友B:
分离的力要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用振动盘,用小孔定位,然后用吸盘把白色的部分吸出来分离,不行的话夹出来

口比较小,正中还有凸缘,怎么吸?
夹出来可以,就是效率比较低

网友:
垫子是否要回收?不回收就有办法。

网友:
要把各种条件都讲清楚,这样大家更好出主意,垫片是否还要回收,一次有多少,是做成半自动,人放进去,机器取垫片,还是全自动,直接倒进一振动筛里面,全自动进行

网友(点评):
量比较大,垫片不回收,最好是全自动

网友:
可以试用离心机甩,看效率如何

网友:
可以用仿形吸盘。振动盘送料过来,可以变轨夹紧定位,吸盘动作泡沫垫圈取出。夹紧装置上可做成仿形状,打上孔,卸料直接吸下来就可以了(或者对面打孔吹下来)

网友:
等等好点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的吸盘呢?环形的吗,吸物原理,谢谢指教

你这个得做个异形吸盘,一般的不好吸,自己设计个吧,就是跟你那个白色产品形状差不多,这么轻,应该吸着没啥问题,吸物原理,用真空泵,你们接触过吸盘吗主要是吸盘密封要考虑好

网友:
用真空泵吸

网友:
7楼说的好,把情况说多些

网友:
你好,人工是怎么取出来的 用镊子吗?

网友:
未毕业的大学生出来瞎比划一回。
白色的圈应该是海绵材质的,水桶在长期的倒置后,里面的杂质都会在白色圈沉积,所以需要替换掉。
我的想法是设计一种如下图的刀具:

刀具

刀具

然后是本体

形式

形式

工作原理:在直流电机驱动下,刀具深入塑料盖中,刀片刮到塑料泡沫圈,并带动周边的塑料泡沫共同撕裂。工作台建立在由弹簧提供一定的压力调节的平台上,实现自身的定位。
加工完后,刀具连同整个塑料瓶盖同时沉入水中,塑料泡沫比较轻,自己会漂浮起来,从而实现分离。

顺便刚才偶然间看到了之前找了好久一张自己画的UG装配图,之前发的帖子遗漏的,这里顺便补上

网友(点评):
想法很特别,常人都是想怎么取出,而你却能想到破坏,高手啊

网友:
取出来了还要不要?不要简单,要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采用吸盘的方案,吸盘设计成中空形式,靠外圈产生负压,直接将泡沫垫圈取出。可以设计成自动或半自动。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貌似不错,要人手逐一去按?有望把你的方案发展成全自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离的力要多大?

很小

网友:
不回收 用热东西泡一下是否就可以了

网友:
基本思路大同小意!震盘上料,口向上,中间的泡沫用吸尘器应该可以吸出来,成本还低

网友:
这种塑料的好像用吸盘很难吸,因为吸盘和熟料之间很难密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构感觉很给力,可能实际用的时候需要调整一下前面手指的形状。

网友(点评):
这个机构原则上是很不错,但该盖子中间有凸状圆柱,夹持后泡沫垫内空必然变小,取出可能不会顺畅,而且速度上来讲,可能也快不起来

网友(点评):
因为泡沫的弹性很好,所以阻力不会很大,至于速度,如果双手操作的话应该不会太低

网友(点评):
多工位不就行了,效率应该不低

网友:
有个问题就是机器实际运行时的成本问题,这个东西本来应该不是很值钱吧,如果机器的运行成本较高,那机器给客户带来的效益不高,我觉得就算是一个比较失败的作品吧。

网友D:
不回收建议这样弄,可靠的方法,但效率只能做到2秒一个:
  1. 供料部分
       采用饮料行业的瓶盖分选机原理供料,比振动盘靠谱,前面几位朋友说用振动盘上料,基本不赞同,想想要做多大振动盘?就算做了也要加一个自动给料箱,而且振动噪音巨大;
  2. 定位部分
      圆形物体定位就不多说了,各有各的搞法,建议省成本就直接在流道上完成,前进的力靠供料的重力来给;
  3. 取垫部分
     在定位好盖子后,直接用一支夹爪气缸,好好设计一对热材的夹爪,刺破-->夹取---->上升丢弃,夹爪自己设计,修修弄弄,直到可靠抓取。真空的方法可以定义为不可靠方法,想想要多大的真空?密封做的好吗?真空泵也要电啊!

网友(点评):
同意这个方法,可靠性高!成本低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建议,我每天需要处理的量有两吨,该盖子单个重量8克,每两秒一个的话,每小时可以处理接近15千克,8小时也只能达到不到120千克,效率不够啊

网友:
小小建议:就只用直震,人工半自动推料吧,效率不错,因为用振盘占地面积大,成本高,此处分料需要1个气缸,
然后需要压紧缸1个,上下缸2个,夹爪2个,回转缸1个,一边负责抓取。另一边负责放置,放置需要吹气辅助。

网友E:
把盖子固定 然后用带尖的刺勾 经过旋转 使钩子钩入垫圈 使得分离

网友(点评):
方法可行,最好是多刺钩

网友(点评):
如果转了 就加几个固定的尖

网友:
话说。。。直接用针挑出来不就行了吗,想全自动的话那就不清楚了

网友:
楼主是要别人做,还是自己做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age%3D1&page=2
楼主看一下这个自制的吸盘,加工的铝制的,下面是泡沫塑料,我用这个来吸薄的东西效果很好,只是参考一下,不过吸盘还是要另外设计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盖子固定 然后用带尖的刺勾 经过旋转 使钩子钩入垫圈 使得分离

3个应该足够了吧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楼主早说量有如此大就会有人关注的,最好提供人工产能,大家就知道这台设备要花多少钱去设计了!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凸轮机构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作原理说清楚了,图真心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回收建议这样弄,可靠的方法,但效率只能做到2秒一个:
  1. 供料部分
       采用饮料行业的瓶盖分选机 ...

1. 供料部分
       效率能做到5个/秒吗?看过很多高速线这个应该可以吧
2. 定位部分
     ” 前进的力靠供料的重力来给“不太可靠,且不稳定,改为皮带线送料,做到5个/秒,也可能。
3. 取垫部分
     最好采用贴标机的模式,接触就转,
    夹爪,做成一定角度,下降时动作,旋转,刺破,夹取同时完成。然后上升。此处做成一次完成几个产品的剥离,成本不会有很大的增加。至于废料的脱离,可以考虑上升的时候同时完成。
没有涉足过你的领域,只是随便说说。
关于爪的设计稍后会附一个示意图。

网友:
等等好点子,楼主要是解决了,有方案的话,拿出来分享一下。呵呵

网友:
觉得17#的洗盘方法不错

网友:
振动盘送料,送到一定位夹具后,直接用气缸压

网友:
等等好点子

网友:
平常都是用手工拔的,没

网友:
你那物品的尺寸各多大?泡沫垫透气吗?

网友:
这个手工是怎么拆出来的

网友(点评):
那仿制针挑这个动作做成自动的可行不?

网友(2024-11-02):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这种机器现在还有需求吗?

网友:
半自动好

网友:
十几年过去了,设备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