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轴承的内圈为什么是基孔制?

楼主(2013-08-27):
如题,话说滚动轴承的内圈是基孔制,实际上内圈是上偏差为零,,而基孔制是下偏差为零,这是怎么回事,有人能解释一下吗?
是不是基孔制的下偏差不一定是零?

网友A:
追根溯源,德国人早年这么规定的,主要是便于生产过程的检验,谈不上有啥理论依据,算是一种数理统计的东西,

网友(点评):
谢谢大师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追根溯源,德国人早年这么规定的,主要是便于生产过程的检验,谈不上有啥理论依据,算是一种数理统计的东西 ...

谢谢回,我的意思是说内圈是基孔制但上偏为0,而通常基孔制是下偏差为0.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轴承的公差体系与一般公差体系是不同的,这个在轴承设计的书里有论述,你找资料看看就知道了,你就理解成一种规定,

网友B:
应当这样理解,轴承是标准件,与之配合的轴采用基孔制配合,而不是关注轴承孔的上偏差为0。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当这样理解,轴承是标准件,与之配合的轴采用基孔制配合,而不是关注轴承孔的上偏差为0。

谢谢回答 说得对  也就是就基孔制与孔的上下偏差没有关系?

网友C:
考虑配合的特殊需要,一般大多数情况下轴承的内圈与轴承配合一般是随轴一起转动,为了防止他们之间发生相对运动导致结合面的磨损,最好轴承内圈与轴承配合具有过盈,但是由于内圈很薄,容易弹性变形胀大,如果过盈量大就会胀大,并且内圈用了一段时间要更换,因此配合的过盈量不能过大,如何轴承的内圈的公差带与一般的基孔制分布在零线上侧的话,采用公差与配合标准的过盈配合的话,过盈量太大,如果改用过渡配合的话,又容易产生间隙,产生间隙容易磨损,如果采用非标准配合,又违反了互换性的原则。所以规定滚动轴承内圈的公差带按照基孔制来,但是公差带分布在零线下侧,这样不但能保证它能获得不大的过盈,而且也不会产生间隙。从而保证了内孔的配合。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讲得很到位 谢谢

网友(点评):
这位讲的和书上一样。就是这样的。

网友:
基孔制配合中的孔为基准孔。基孔制的下偏差为零,即可以理解为最小孔径为其基本尺寸。

网友(点评):
谢谢您回复 滚动轴承内圈基孔制是以最大孔径做为基本尺寸的

网友:
我明白你的意思。早期刚毕业那会儿,书上说轴承内圈采用基孔制,而基孔制下差为0.那为什么你查轴承公差你会发现——轴承内圈上差为0.哪里有问题??????????????????????????、

网友(点评):
后来,终于找到答案。原来轴承的配合是个特殊的。本来是要内圈走正差,但为了与轴配合的紧一些,不至于在运动过程中磨内圈,把内圈做成下差。就好比,你小时候很文静,你爸妈就给你起个名字叫文静,长大了你很狂....

网友(点评):
另外你记住:带座轴承内圈走上差

网友(点评):
谢谢美女光顾 您说得对 以前看过您的帖子 不错 谢谢

网友(点评):
带座轴承走上差是不是和有顶丝有关系啊?

网友(点评):
不是。主要是带座轴承没有普通轴承好装,所以才不采用普通轴承的公差。您想想,带座轴承带一个座子,怎么才能把他套入轴上?相对要难一些

网友(点评):
苦菩提是美女?论坛用美女头像的老爷们一大溜,不能见头像就当本尊的。

网友:
英制的+,公制的-

网友(点评):
国内的轴承和国外的轴承不一样?

网友D:
因为定尺寸刀具(钻头,铰刀等)的存在,它们加工出的孔都是有一定精度的,因此加工中常采用基孔制,同样的道理,轴承是标准件,主要以轴承为基准,所以内孔用基孔制,根据孔来加工轴,外圈用基轴制,根据轴来加工孔(这时的孔一般是车的,不是定尺寸刀具)

网友(点评):
谢谢您 基孔制是以孔为基准,这我是知道的,只是一开始是我理解错了 我以为基孔制就一定是孔的下偏差为零,所以才有1楼的疑问,再次谢谢您

网友:
这个是行业惯例吧

网友(2014-01-11):
引用 网友D:
因为定尺寸刀具(钻头,铰刀等)的存在,它们加工出的孔都是有一定精度的,因此加工中常采用基孔制,同样的 ...

你没错,基孔制确实是下偏差为0,只是轴承内圈为基准孔,外圈为基准轴,不能说是轴承内圈为基准制,外圈为基轴制;另外,你也可以把轴承理解为一个特殊例子。本身这些规定都是人制定的,有特殊情况罢了。

网友:
H7下偏差才为0

网友(2014-03-14):
个人见解,基孔 还是 基轴,其本质是个经济问题。
打孔是要钻头的,你如果对孔要求一大堆的尺寸,就对应要有一大堆的钻头。这很不经济,也不方便。
而做轴比较容易,可以相对容易的去调整尺寸,所以一般的配合都选择基孔。
 说白了还是个钱的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考虑配合的特殊需要,一般大多数情况下轴承的内圈与轴承配合一般是随轴一起转动,为了防止他们之间发生相对 ...

vm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