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主轴轴承档的同心度,和椭圆度,椭圆要求在0.006内,光洁度0.4

楼主(2013-08-27):
如何保证主轴轴承档的同心度,和椭圆度,椭圆要求在0.006内,光洁度0.4。轴大概2米左右长,材料是34crmola,车出来有花纹,不知道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么高要求,拿去磨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要求,拿去磨把

这么大的磨床,难啊

网友:
带跟刀架磨呗,来个图啊?不知道系统刚性怎么样

网友:
要求高,就上大磨床吧

网友B:
什么叫椭圆度0.006,光洁度0.4?
上图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椭圆度0.006,光洁度0.4?
上图看看吧

是轴承档滚压到粗糙度0。4,测电跳量0。006,,,表达的不够专业

网友B:
只是两米长中的某段这样要求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两米长中的某段这样要求的吧

是的。没错。两头的轴承档 ,

网友:
粗糙度、圆度要求有点高,即使磨削加工也有难度,何况工件长。

网友:
要求也太高了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大的磨床,难啊

直径是多少啊,我们公司的2.7m的主轴就是拿磨床磨的,光洁度0.4.

网友:
2米的磨床不算大  。

网友:
工件太长 磨床都很难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径是多少啊,我们公司的2.7m的主轴就是拿磨床磨的,光洁度0.4.

z直径600左右吧

网友:
这么大直径,,

网友:
温度变化1度的直径的线膨胀变化就0.01mm。这么粗这么长的轴还真没有经验

网友:
磨,以前我们磨过2.5m的煤机用的不过要求比你这个差点

网友:
61110 车床配个好顶尖 用砂带磨()

网友:
柴油机曲轴么?
我干过1米的曲轴轴颈圆柱度0.005,需要专用的磨床来加工,主轴精度和机床刚性要求较高
加工过程必须有跟刀架,砂轮选择也必须合适,加工时好砂轮粗糙度最高也就0.6左右
必须得经过抛光处理,但是抛光时间不能太长,太长的话会影响圆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