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截面线串,请教

楼主(2013-08-27):
请教各位,拉伸一个圆的时候提示缺少截面线串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在我印象中没有出现类似提示。
可能是:
      1、线串不在一个平面内;
      2、选择框的选项中没有曲线或草图选项,找不到线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印象中没有出现类似提示。
可能是:
      1、线串不在一个平面内;

我的操作流程是:拉伸-绘制截面,然后完成草绘就是那个错误提示。。。很奇怪

网友(点评):
从图上看是默认Z轴方向,应选择Y轴拉伸(是在X-Z平面绘制的草图曲线图)。

网友B:
对 方向改一下 就行了 越是基本的东西有时一根筋会转不过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操作流程是:拉伸-绘制截面,然后完成草绘就是那个错误提示。。。很奇怪

还是不可以。。。截面-选择曲线那边一直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 方向改一下 就行了 越是基本的东西有时一根筋会转不过来

还是。。不可以。。。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可以。。。奇怪

那只有另一个原因了 你这个草图没有连接好  你放大看看 看有没有多余的线条 或者哪里没有连起来 肯定是这个原因了 就是一条线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只有另一个原因了 你这个草图没有连接好  你放大看看 看有没有多余的线条 或者哪里没有连起来 肯定是这 ...

我就只是画了一个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