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都要标注焊高吗?有时候焊高无法确定

楼主(2013-08-27):
焊接都要标注焊高吗?有时候焊高无法确定,并且车间工人未必就按你标注的高度焊接?

网友:
不标注的话就需要一个特别优秀的焊接师傅 让他按照经验焊接;如果标的话一定要合理的标,并且你标多少焊接工人就要按照这个标准焊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网友:
角焊缝必须标注焊接高度,或技术要求中说明。
对接焊缝不标注焊接高度。

网友:
看情况,比如你做个机架之类的结构件,只要无虚焊气孔,你焊高多多少少也不算什么。
但是对于一些还要装配的零部件,为了防止干涉就必须标注焊高了

网友:
楼上正解,角焊缝必须标注,车间焊接时需要按照标注焊接

网友:
有时候防止变形 不需要太厚高度的时候要标下
有时候没标记的话人家也不知道你的零件是不是焊接件  是的话又焊哪边好

网友:
一般都要标注的,或者技术要求要有说明!

网友(2016-07-19):
这个问题和产品公差一样,你不标他们说2mm能给你整到5mm

网友:
作为工程师来说是应该要标注的,可实际情况是很多工程师不知道焊高要标注多少,往往就随意标注一个数字了,这样就导致到了车间后工人发现与实际情况或实际的要求根本不相符,所以工人就不按照图纸上标注的做(举个例子:有一条长焊缝实际上断续焊就足够,可是标注的是连续焊,如果按图纸做,既费时又费焊丝还容易导致大变形)。

网友(2017-01-20):
一个是要根据需要的强度来标注焊缝腰高,如果不标注焊少了强度不足,焊多了焊接变形大,可能干涉、还浪费

网友(2018-10-15):
焊角高度必须标准的。即使是平焊缝也要标注是焊平还是凸起。角焊缝高度不一致受力不一样。如果不开坡口随便给你焊了,没几天就开了。

网友:
补充说明:作为结构设计者,这个是必须掌握的。

网友:
感觉楼主的问题可以归纳成,对焊接时的焊脚高度不理解,这牵扯到强度校核了。大部分都是按经验给的焊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