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参数化库如何设计

楼主(2013-08-27):
solidworks 参数化库如何设计,比如标准的刚截面

网友:
插入-表格-设计表,然后链接尺寸名称,或者其它属性吧,接着就是填表格了。
另外也可以做个宏,自己录制一下就ok了。
最简单的,就是用插件,或者库啊啥的,软件有自带的,但不全。

网友:
我是新来的,多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