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铬锰铸件用何刀具?

楼主(2013-08-27):
加工铬锰铸件用何刀具?求教。谢了

网友:
用普通的PCBN就可以了!

网友:
粗车用YD201

网友:
不知你说的在什么设备上加工,在车床上的话。俺用过YG6X的  要磨负倒角。

网友:
          铬锰钢属于一般的难加工材质。用好的硬质合金刀片就可以了。具体就要看你加工的情况了

网友:
是车还是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