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3-08-27):
求助大侠,这个零件怎么批量生产加工?不求耐磨,要求强度和韧性,本人初步估计粉末冶金,求助离浙江相对近的那个工厂做粉末冶金比较好?(追求强度和韧性)qq:104103073,zhang12800@163.com

楼主:
还有照片

网友A:
好像是精密铸造的,表面颜色像不锈钢经过热处理。

网友:
看不出来,,,,,不敢乱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精密铸造的,表面颜色像不锈钢经过热处理。

精密锻造可以一次成型出来,不需要再加个吗?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同意6楼意见,毛坯锻造,如果有精度高的地方再精加工

网友:
同意锻造出来的

楼主:
难道不是粉末冶金?

楼主:
继续照片

楼主:
详细照片

网友:
看照片铸造,锻造,粉末冶金都可以实现实现批量生产。) s. c( z) b) l3 W+ ?
选择什么工艺?你要给出材料及性能指标,然后再讨论生产工艺。

网友:
受摩擦力大的就用粉末冶金,性能要求高的就用锻造,没啥要求的就用铸造

网友:
楼主应该给出零件的具体尺寸和材料。

网友:
粉末冶金做也没有问题,不知道产品的公差要求严不严?

网友(2013-11-21):
粉末冶金可以做,但变形很难控制,另外几个爪子的强度也会存在问题,如果车削也比较困难,断续车削容易撞刀,加上渗碳的话难度还要大点。

网友:
治金粉末加工制造的,模子做出来后表面抛丸即可用于装配。

网友:
好像不是粉末冶金的,你可以测试一下表面硬度和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