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球墨铸铁件内孔不稳定

楼主(2013-08-27):
各位高级工程师,我现在遇上一个加工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加工的是QT500-7的球墨铸铁件,内孔直径28,公差为+0.009/+0.03
我们现在用塞规检测,加工设备是台湾友佳的FTC-350数控车床,设备很好,刀片和刀杆用的是山特维克的刀具。
我试过更改加工余量,切削参数(都是根据VC来调整的),换过设备,换过刀具,都还是会变化,做几个就开始变化,变化量有0.01-0.02,由于产品比较长,总长有140多,中间是空心的,两端内孔还会一端小一端大,完全没规率,头痛死了。这个问题脱了一两天了没得到解决。我们公司还有4个类似的产品,长度和直径都差不多,但是就这个产品内孔不稳定,我初步怀疑是铸件硬度的问题,QT500-7的硬度标准是170-230HB,现在我所加工的这个产品硬度偏低,检测只有160-170,而另外几个产品的硬度都在180-190HB左右,在这里问一下还有没有其它原因造成内孔不稳定。。。。。上个产品图

网友A:
热处理后加工

网友:
粗加工后定下性

网友B:
me没经过退火去应力处理,,,,,硬度也比较重要。

网友C:
精加工后,留余量铰孔,这样应该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后加工

我们这个产品不能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没经过退火去应力处理,,,,,硬度也比较重要。

确实没有退火,今天早上我拿了两件去检测,产品两端硬度差25HB左右!

网友(点评):
粗加工后时效处理,,,,,,也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加工后,留余量铰孔,这样应该好些。

我们做的产品都是量大的,现在工艺不能随意改动,如果铰孔成本增加太多了,就没效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