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不锈钢空心管怎么在冲床上90度弯

楼主(2013-08-27):
0.03CM厚,1.2CM直径,能在冲床上压吗,模具得怎么设计?下面上图

网友A:
搞个弯管机

楼主:
现成只有冲床.弯管机代价太高,除非找人组装,我设计过两套冲压模具都搞不定,版主有没有高招支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弯管机

现成只有冲床.弯管机代价太高,除非找人组装,我设计过两套冲压模具都搞不定,版主有没有高招支个,内部有灌沙的

网友:
我仿佛看到摩托车消声器了

网友B:
自己搞个简易弯管机,
冲压反弹不好保证,
会有反弹而且速度快不好搞,油压倒可以试试
建议2头弯管,然后压扁冲孔

网友(2013-10-23):
90度比较难,角度很难达到,你试过冲得时候两面用缸顶吗?

网友(2014-01-09):
引用 网友B:
自己搞个简易弯管机,
冲压反弹不好保证,
会有反弹而且速度快不好搞,油压倒可以试试

同意!
我们做不锈钢的把手,也是用弯管机。
lz可以试试油压。

网友:
LZ进展如何了?顶起

网友(2014-02-08):
最近在考虑201不锈钢管如何无折痕弯管.

因为弯了之后再打磨抛光,实在太费人工了。
有没有朋友有比较好的方法?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