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外圆磨床工,你们的砂轮内孔和固定砂轮工装的之口外圆有间隙吗

楼主(2013-08-27):
我这的砂轮内孔比工装外圆大0.7mm,正常吗

网友:
好像有点大了,有公差要求的

楼主:
一般都是大吗

网友:
是的,外圆磨砂轮都比内法兰盘大一点的,七十丝没事的,一边才三十五丝,我用过的一些砂轮比你说的这个要大的多,只要内外法兰没问题是没事的。

网友:
有间隙的,

网友:
太大了吧

楼主:
我这的砂轮可能是活动了,磨床晃的厉害,砂轮去掉再校不平衡了,偏50丝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砂轮在平衡架上校平衡后,装到磨床上也是平衡的,但由于砂轮的外圆有跳动,在修砂轮后会打破这平衡吧

网友:
如果是七十丝的间隙应该不会造成这样的问题,砂轮主要是靠内外两侧法兰盘的螺栓和垫片摩擦力夹紧的,如果没有间隙,直接与内法兰支撑端紧密配合的话,如果产生震动则没有缓冲,那样砂轮很容易破的,这个也是为什么所有砂轮与支持端都会有间隙的原因。你的问题或许是主轴间隙,有没有打一下主轴的跳动呢?再就是,法兰盘内外侧都一样大吗?螺栓是不是都均匀紧固了?

楼主:
主轴不跳,砂轮装上用了几天都没事,今天砂轮一转感觉磨床震的厉害,把砂轮去掉发现是砂轮偏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外圆砂轮问题不大,静平衡做好一点,有条件在做在线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