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配件,是不是先板材下料,然后线切割尺寸到位 然后再上铣床,打眼钻孔..?

楼主(2013-08-27):
刚进入机械行业不久,很多地方不知道..这个配件,是不是先板材下料,然后线切割尺寸到位 然后再上铣床铣几个方,打眼钻孔忽略..
或者整块方板上数控铣,把反面平整面做好后,反过来,再把整个形状尺寸一起铣下来...?

网友:
为什么不上钻床打眼钻孔??

网友:
这是啥呀?

网友:
直接板材线割成型 钻孔 铣

网友A:
如果批量大,是否考虑冲压下料。

网友:
下料、磨、线、铣钻

网友:
你这个批量多大啊,小的话就用线割吧,大的话你选钢管切片,然后加工,不过你得选一下,看有适合你的钢管没有,不过厚壁的应该有50的,量要很大的话,就用冲压吧,精度很高,单间成本很低,不过你这至少得上万,要不然开模费都不够

网友:
像是自行车锁基本件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应该不是

网友:
好奢侈啊,压铸再后加工不可以么

网友:
冲压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批量大,是否考虑冲压下料。

从图的比例来看,这个厚度,这么细的东西,冲压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线割、铣钻

网友:
机械零部件的制造工艺思路很多,作为企业的技术人员,应考虑零件满足图纸要求的前提下,加工出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工期和成本),这种合理工艺的编制主要考虑以下几点因素:1.零件精度;2.企业的设备能力和资源;3周围资源;
有图有真相,有数量有经济,有资源有方法

网友:
根据生产批量定工艺路线,你说的我觉得可行,只有内外圆弧尺寸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
看加工要求把

网友:
加工方式挺多的,主要还是从成本上考虑选择什么工艺了!

网友:
8   楼  16楼正解,加工工艺决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