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巧结构设计中途思路卡住了

楼主(2013-08-27):
之前看到过一种机构(撑爪,或称夹爪也行),时序是前进、打开、夹紧、退回,只用一个30MM行程的气缸带动,其它全是机构实现,是两级滑动,一级滑动为前后运动,二级滑动为撑开、夹紧。前几天突然想起来,想画一下,结果没办法实现夹紧再退回的这个时序,也就是没办法先锁住1组滑动,记得清楚,当初人家就是用1个的斜槽和滑杆实现的,而我只能实现一半,求高手支招。

模型

模型

一级滑动

一级滑动

一级滑动到位

一级滑动到位

网友:
这个机械设计的相关资料上有吧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你看这样OK?

网友A:
轴承滑移直槽夹紧机构

网友(点评):
像这种机构的话,最大能够撑到多大啊

网友(点评):
具体可以根据你要求的开度来计算各构件的尺寸

楼主:
感谢5楼和6楼的回复,但不是我想要的结构,我这两天会再好好推敲推敲,画出来后会传上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
坐等楼主发图

网友:
应该可以不使用气缸带动,全是机构实现吧,采用撞击。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
请问以前在哪里看到过的?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你好,你可以看一下<制造技术与机床>的一篇文章<滚筒洗衣机外桶桶体自动旋压成形机设计>,是我多年前写的,主要是关于双层套缸复合夹紧机构,不知道对你有无帮助?

网友:
原来有好多高手存在啊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的回复和帮助,机构已经想出来了,正在画图。

网友:
轴承按轨迹运行,走两边弧型,中间直线,上下两点用弹簧销限位防止反复,这样稍大的气夹,还是能做得气来,太小可能不好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的回复和帮助,机构已经想出来了,正在画图。

我也正在做类似的,结构已经想出来了,建模型画图还要几天。我用杠杆实现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正在做类似的,结构已经想出来了,建模型画图还要几天。我用杠杆实现夹紧。

我用滑槽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滑槽实现。

期待你的大作。

网友:
對樓主的圖還不是很了解~

网友:
菜鸟学习一下

网友C:
楼主,有用到弹簧吗?不用弹簧的话,前面那个方案实现的优缺点也很明显,想听听你的想法

网友:
楼主画出来了吗?

网友:
感觉比较传统

网友:
这玩意看着简单,想起来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滑移直槽夹紧机构

没看懂……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用到弹簧吗?不用弹簧的话,前面那个方案实现的优缺点也很明显,想听听你的想法

不用弹簧,可以实现。但是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你的大作。

算不上大作,还要向大家多多学习。也期待近期能看到你的作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不上大作,还要向大家多多学习。也期待近期能看到你的作品。

我遇到个小问题,之前没考虑到。现在需要一个类似开关的结构,就是在某一个位置上,顶杆运动到这个位置时,这一次是打开,下一次是关闭。还没想好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参照圆珠笔。

网友(点评):
谢谢提醒,这个可能还真是可以。

网友:
坐等楼主上传完整大作

网友D:
动画发不上来 两个小圆棒是弹簧  滑板下面有个小凸台 卡位  顺序是  汽缸推动上滑块--上滑块通过弹簧推动中滑块---中滑块下面的凸台卡到地板不动----上滑块压缩弹簧继续前进,同时两个拨爪开始张开,汽缸复位时,上滑块后退同时拨爪开始夹紧----弹簧还出于压缩状态所以中滑块还是不会后退---上滑块退到弹簧恢复自由状态,继续后退开始把中滑块往后拉直到终点。完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动画发不上来 两个小圆棒是弹簧  滑板下面有个小凸台 卡位  顺序是  汽缸推动上滑块--上滑块通过弹簧推动中 ...

没太看懂,上滑块是粉色,中滑块黑色。凸台是哪个?没看出上滑块通过弹簧推动中滑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太看懂,上滑块是粉色,中滑块黑色。凸台是哪个?没看出上滑块通过弹簧推动中滑块。

底板中间有个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底板中间有个槽

怎么实现放的时候拨爪可以松开?

网友(点评):
重复一次去取的动作 就送开爪爪了

网友:
短距离可行,长距离得好好改进。楼主的机构就是前进,收爪,松爪,后退。短距离的有在书上看到简化版的。长距离的可能就是楼主这样的。

网友:
只是夹紧松开就简单,加上滑移就得考虑一下了!加弹簧的话得保证手抓定位准确吧

网友:
楼主,是不是应该把你执行机构的运动轨迹给贴出来看看?

网友(2018-10-26):
能讲解详细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