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底炉怪事

楼主(2013-08-28):
最近公司里有振底炉设备遇到一件怪事,此前设备在一个月前铠装电阻丝等都原厂更换过,正常了一个月。最近操作人员反映热电偶不稳定,重新更换K系列的热电偶后(非原厂),还是未稳定。重新购买原厂热电偶后,仍不稳定。对此现象进行检查,发现振底炉能在非工作时候能正常升温、降温,但在投料后温度降得非常快在20S~45S降1度,降温幅度达到9度~35度不等(原来正常的时候稳定时候一般控制在+-4度),温度能够上升到指定温度,但不能投料。后来我们的电气工程师调整了PID参数,检查了电阻丝以及接线方式都是正常的。都不知道问题在哪儿?振底炉无非就这几样东西,现在搞的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请大家分析一下,问题到底在哪儿?

网友A:
温度的监测与控制是是由感温元件及二次仪表来实现的,在你的表述里只是更换感温元件却没有提到二次仪表,应该对感温元件及二次仪表进行检定。

网友B:
投料干扰到测温元件?投料前后有哪些变化?

网友C:
热惯性参数有轻微变化

网友D:
应该是加热电路部分有问题,测量部分是好的,当投料后需要加热时,加热功率不够,致使降温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的监测与控制是是由感温元件及二次仪表来实现的,在你的表述里只是更换感温元件却没有提到二次仪表,应 ...

振底炉电控柜共有三个温度控制仪表,炉口、炉内、油池,其中炉内温控表正常,我们把炉口和炉内温控表的线路对换,结果原来所对应炉内的温控表也出现这种现象,所以就排除了温控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投料干扰到测温元件?投料前后有哪些变化?

热电偶安装在炉内壁,与炉内振底板有一定点距离,影响不到热电偶。投料前温度控制正常,投料后温度降速幅度大,速度也比较快。如果不投料温度又自己上升到设定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惯性参数有轻微变化

原来温控表PID参数都没有改变过,操作人员一般都不懂,也不会更改。且温控表参数跟炉内温控表参数一样,而炉内温控表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加热电路部分有问题,测量部分是好的,当投料后需要加热时,加热功率不够,致使降温过大。

后来也怀疑电阻丝问题,原来电阻丝(一个月前刚更换过),但电工都测量过,后来电阻丝重新更换较粗大电阻丝,也产生这种现象。

网友(点评):
这个要从细微除检查。换过电阻丝,接头处嫌疑较大,这种大功率的电路,接头不好功率就上不去!另外测头的位置也很重要,整个炉体的温度平衡要一定时间的

网友(点评):
接头处已经检查了两次,且更换铠装电阻丝时也从小接过,原来也怀疑过热电偶测头位置过于深入炉内,后来重新把热电偶重新拿出来点,但还是有这种现象。

网友:
看个各位前辈的说法,本人弱弱的提出看法,功率不够,保温效果不好,还有可能你们的生产量极大超过了炉子本身能力!能求你们炉子的电控图一张吗?还有想问你们是几区控温呢?

网友(点评):
今天吧石棉全部重新更换一下,升温速度比以前快,总共两个控温区,后来重新调了温控表PID参数,比以前稍微好一点,但还是有此现象。后来领导要求换薄的产品试了一下,没有急速降温的现象。认为此问题解决了。

网友(点评):
哦!我这里有工业炉设计手册,可以与你分享,电阻炉最好控制

网友(2013-11-19):
热电偶装的位置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振底炉电控柜共有三个温度控制仪表,炉口、炉内、油池,其中炉内温控表正常,我们把炉口和炉内温控表的线 ...

徐工 请教你 振底炉能进行m2-m10的螺丝渗碳热处理吗?

楼主(2014-03-07):
引用 网友E:
徐工 请教你 振底炉能进行m2-m10的螺丝渗碳热处理吗?

你好,主要看振底炉长度,我们的振底炉才1m左右,主要用于光亮淬火,但我知道网带炉可以渗碳热处理。

网友(2015-05-12):
引用 楼主:
你好,主要看振底炉长度,我们的振底炉才1m左右,主要用于光亮淬火,但我知道网带炉可以渗碳热处理。

徐工,你炉子是有不锈鋼馬弗嗎,多大炉子?每小时多少产量?我們也准备上一條

网友:
学习了,其实也就三个方面,一是控制,二是功率,三是保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