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SiC用什么材质的刀具比较合适

楼主(2013-08-28):
各位,谁有加工SiC方面的经验啊?用什么材质的刀具比较合适

网友:
SiC是做砂轮的材料,用来磨硬质合金的。
你说有什么材料可以用来做加工它的刀具?

网友:
PCD表示硬质合金材料切削起来很轻松,碳化硅也一样。所以楼主就选它吧。

网友A:
PCD没问题,CBN应该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D没问题,CBN应该也可以。

你确定CBN可以??

网友(点评):
我没确定可以,只是说应该可以。1)硬度够。2)不发生化学反应。当然,复合材料常规首选PCD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