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棍直径大小是否影响面皮的厚度?

楼主(2013-08-28):
如题面棍直径大小是否影响面皮的厚度?假如把和好的面团放入料斗里是否可以一次性压成3MM左右的面皮?
现在面棍的直径是260MM间隙是2.5MM低速转动。

网友A:
一次成型估计够够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成型估计够够戗吧!

在菜市场里的生面店里我去实验了两次,他的面棍是直径180MM左右转速很快面压出来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压出来面皮大概在5MM左右.

网友B:
直径应该是不影响的,在最薄处挤压之前,有一个缓冲区域,直径越大,这个缓冲区域就越大,直径小了,缓冲区域小了,挤压的时间也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径应该是不影响的,在最薄处挤压之前,有一个缓冲区域,直径越大,这个缓冲区域就越大,直径小了,缓冲区 ...

我个人理解是直径增大接触面的夹角就会增大同时摩擦面积也会变大,会减少空转打滑不下面的现象。

网友:
直径大小不会影响的!因为两个圆柱体接触,始终是线接触,不会因为棍子直径变大了,就会变成面接触,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买台压面机?术业有专攻啊

网友C:
影响很大,直径越大预压时间越长,面的均匀度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影响很大,直径越大预压时间越长,面的均匀度越好。

非常同意你的观点,你认为当直径增大以后可以一次碾压成2.5MM左右的面皮吗?

网友(点评):
厚度与间隙有关,调整好间隙就可以压出你要的厚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同意你的观点,你认为当直径增大以后可以一次碾压成2.5MM左右的面皮吗?

这个是简图关键是面皮厚度控制,希望有做类似东西的可以提供意见谢谢

网友(2014-03-04):
欲速则不达,一次成如此厚度,面片内的结构会变化,成型的面食就不劲道,口感差

网友(2014-08-28):
是这样的么?我之前做的全自动压面机。怎么不是呀。你这个一次成型。完全是理论上的。根本不能实现。

网友:
想一次压成型很困难,主要是进料的问题,面团不会那么听话的自己跑到压辊力去的。

我看方便面生产线,至少都是4~5道压面工艺,这个工艺也有一定关系的。

网友D:
想一次压成型很困难,主要是进料的问题,面团不会那么听话的自己跑到压辊力去的。

我看方便面生产线,至少都是4~5道压面工艺,这和工艺也有一定关系的。

网友(2024-10-06):
引用 网友D:
想一次压成型很困难,主要是进料的问题,面团不会那么听话的自己跑到压辊力去的。

我看方便面生产线,至 ...

同意。欲速则不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