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层刀片能不能重复利用?

楼主(2013-08-28):
我们是做铸铁件的,涂层刀片比较多,这种刀片能不能修磨后再用呢?

网友:
修磨后再重新涂层

网友:
用可以用的,当然性能没有不磨前的好。注意磨损量的估算。

网友:
普通刀片本来就便宜,基本不会去修磨了。

网友:
这种普通刀片修磨不划算吧

网友:
你用到什么程度,还修魔???

网友:
有回收的吧,普通刀片不会修磨吧

网友:
可以是可以 但是 没有涂层的硬度不够

网友:
磨也要看磨的水品,还有很多相关因素,不然都会去磨,试问谁不想节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