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一管道两闸阀,我脑子一直转不过来

楼主(2013-08-28):
情况是这样的:我现在学习布置管路,我看到设备系统图上,一根直管上,先是装了电动闸阀,接着又装了手动闸阀,我很不能理解,为什么就不能装一个电动带手轮的闸阀呢,用意何在,我一直没想通,谁能解释下给我听

网友A:
这是规范,电动阀门要更换的时候,要先关上手动阀门,再拆电动阀门,当电动阀门失效的时候,可以手动操作,

你上面的工程师他们不告诉你吗?你公司也肯定有公司的设计规范,要先培训才能画图,

倾斜布置的系统,或翻山的系统,尤其管路大的,沿程要每隔一段布置一套阀门系统,那是为了防止冲击的,

网友(点评):
998果然经验丰富,我们以前做清洗机时都是按这个原理配管的。有时串联,手动阀兼做节流阀,有时并联,维修用。

网友(点评):
上次在电厂,注意观察管道,很多都是两个阀,增加可靠性。

网友B:
说明白点,就是备用的!

网友:
冗余备用!!!!!

网友:
有时候是重要地方电动阀失灵(用电动阀目的是:需要频繁开闭),手动阀可用,防止重大灾难事故发生。

网友:
我厂氧气管道  双电动阀  +闸阀

网友:
防止电动阀坏了管路无法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规范,电动阀门要更换的时候,要先关上手动阀门,再拆电动阀门,当电动阀门失效的时候,可以手动操作, ...

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规范,电动阀门要更换的时候,要先关上手动阀门,再拆电动阀门,当电动阀门失效的时候,可以手动操作, ...

没有公司规范,目前公司只有电气和机械工程师,这个我们一般把管路布置给外面人做,现在想尝试下自己做,请教一下这个规范有没有明确的规定,是否有资料可查

网友(点评):
找石油化工管路设计规范看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白点,就是备用的!

好吧,管道布置才接触,所以很多地方不懂,也没查到什么资料可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佩服

那我请教一下,请问手动阀门,和电动阀门的安装顺序是电动阀靠近设备还是手动阀门靠近管路?

网友:
学习了,确实要冗余,要不然修理的时候麻烦死了

网友:
找找手册,比如化工管道啥的,肯定有规范。

网友(2021-08-26):
一个是主阀、一个是备用,起保险作用。

网友:
电的坏了好拆卸,是不是有的地方还要双面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