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油的压力该怎么选?感觉油缸会形成真空

楼主(2013-08-28):
1,图片上的阀叫什么,电控开关阀?液压画图的库里没有,设计手册上也没这样阀的介绍。

2,现在有个升降平台用2个油缸,行程一样,油缸串联使用的,考虑到串联的油损耗,这样就存在给串联的油缸补油和卸油的过程,那么补油的压力该怎么选,感觉油缸会形成真空。另外,为什么不将油缸并联使用。

补充内容 (2013-8-28 15:36):
请教图片上的阀两个位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左位通还是不通,右位是不是哪边压力大往哪边流?

网友:
这个好像是电磁球阀,与普通的滑阀比较就是泄漏量少。

网友(点评):
能不能指点下这个阀两个位的工作状态啊,和单箭头的2位2通是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电磁球阀,泄漏小完全正确。

网友:
补油压力一般就几个bar,串接油缸是为了液压同步

网友(点评):
上升行程200,速度应该在20mm/s 的样子。串接的油缸第一个用的DN 50,第二个 DN40,那么这个缸径是不是考虑了油缸轴的直径,实现同步的话第一个出油量和第二个的进油量要精确到多少。结构有轮槽的机械同步。

网友:
算一下两个缸的缸径和轴形成的的环形面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