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式包装机包金属配件怎么防切到料

楼主(2013-08-28):
我现在要包装金属件,如果切割薄膜的时候,切到金属很不好,用的是气缸带电阻丝加热封口切断,如何防止切到零件,
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呢?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
预埋一根线,打开的时候拉线切开薄膜。

楼主:
有没有搞的,发图出来看看。

网友:
为了威望,顶一下。

网友:
封口器一般不会吧?

网友(2014-01-07):
调节好不会切到料的

网友(2015-09-30):
把间距放长一点咯

网友:
膜如果是透明的用电眼,不透明在面板上开口装接近开关,安装位置在横封前,检测金属件与横封的位置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