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与轴在冷装配过程中,轴总是被拉伤,有一道痕迹,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8-28):
轴承与轴在冷装配过程中,轴总是被拉伤,有一道痕迹,是怎么回事。轴是上过磨床的。

谢谢。

网友A:
强塞,或者敲进去肯定有摩擦,内圈硬度都很高,你轴没有热处理过,肯定有印子啊

网友B:
圆度,还有粗糙度,一般的装配,粗糙度的1/3都会磨平
高点,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塞,或者敲进去肯定有摩擦,内圈硬度都很高,你轴没有热处理过,肯定有印子啊

学习了,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度,还有粗糙度,一般的装配,粗糙度的1/3都会磨平
高点,低点

谢谢你的意见,学习了。

网友:
建议轴承与轴可以采取热装这样会好点!

网友:
同意上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