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编辑宽度,请教

楼主(2013-08-28):
1:我发现我的不能和视频上面的继续下去 ,求老湿帮助  ,钣金视频

2 : 1-4图是我自己按照视频上面画的  ,到3-4图就出现问题,  我要编辑宽度时就不行,滴5图是视频正常编辑宽度时的状态

3:想必老湿们应该我要问的什么了 , 就是编辑边时  ,而不是就有一个点让我拉长 ,而是点上去只能是实体上面的点

网友:
左键点中端点不放,然后拖动就可以了

网友A:
没有做撕裂槽。实际加工时会崩刀。厂家常常不同意接受这样的图纸。不是图纸能不能做出来的问题。

网友B:
我刚才也试了一下,刚开始脱不动,试了几次,要等鼠标点上去变为黄色,才能拖动,是绿色的时候是拖不动 的。

网友:
就这样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

Than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也试了一下,刚开始脱不动,试了几次,要等鼠标点上去变为黄色,才能拖动,是绿色的时候是拖不动 的。 ...

Tha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做撕裂槽。实际加工时会崩刀。厂家常常不同意接受这样的图纸。不是图纸能不能做出来的问题。

我做的是主机箱的外壳 , 6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