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带怎么选用合适的减速电机,求教

楼主(2013-08-28):
如:输送带宽30MM,长1米,载重大约500g。我需要一宽合适的减速电机。越小越好!

网友A:
滚筒想过多大没?用那种输送带?通过以上两种东西的选型可以大概计算出所需要的扭矩,再挑选减速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筒想过多大没?用那种输送带?通过以上两种东西的选型可以大概计算出所需要的扭矩,再挑选减速电机

滚筒直径20MM  ,输送带就是普通的平皮带。

网友:
调速电机25w的那种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