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内开果肉罐头的方式,请教

楼主(2013-08-28):
我们公司开果肉罐头的方式:采用菜刀直接开罐,各位有什么更好的开罐方式,主要要求有几点:
1、开罐速度开;
2、不产生铁屑;
3、维修成本低;
有好的方法或者设备直接联系我QQ:254075858

网友:
酒店都是用菜刀的吧

刚才百度了一下现在有好多开罐器

网友:
上个图片看看什么样 罐头

网友:
工厂开罐头做么子

网友:
即使有十分利索的工具,还是菜刀。

网友:
罐头难开 主要是因为瓶子里是负压,外面的大气压强使其压的很紧
所以要通过振动的方式使盖子的螺纹副发生弹性变形 瞬间漏进去空气   消除负压
剩下的就是克服摩擦力 旋转下盖子,  这个其实就很简单了

网友:
盖子的边缘朝木头桌子上磕几下    换不同的位置多磕几下   掌握下力度   自己摸索下   试几次就开了

楼主:
现在是要大批量的开罐头

楼主:
这是罐头及我们现在使用的开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