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请问选择面或者线来划分网格,也是将一个大体划分成小体吗?

楼主(2013-08-28):
ANSYS网格划分可以选择体,或者面,或者线,请问选择面或者线来划分网格,也是将一个大体划分成小体吗?

谢谢高手

楼主:
就是manualsize进行人工控制网格划分,有global,areas,lines等,global可以理解,是将一个模型分成好多小的,对于areas和lines等就不是很理解了,请问也是将一个模型分成好多小的吗?

网友A:
两个用途:
1,有的时候分析模型比较简单,1D和2D模型,那么就直接可以控制线面的网格划分。当然也可以默认
2,有的时候,模型需要局部细化,或做比较规整的网格划分,必须控制到线,面。那么根据默认的优先持续,将线面按照设定好的来划分。
最后模型都会划分成网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用途:
1,有的时候分析模型比较简单,1D和2D模型,那么就直接可以控制线面的网格划分。当然也可以默 ...

谢谢您,就是,在对于体的时候,对线或面的定义是有助于局部细化的。
谢谢您,可明白这个区别了

网友(2015-03-26):
所谓有限元分析就是微积分观念,通过划分出的每一块的变化导致整体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