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要怎么画?求指点

楼主(2013-08-28):
就是这个零件,有高手指点下应该怎么画,谢谢

楼主:
什么时候能通过啊

网友:
你用啥软件画?

网友A:
看样3块是一样的。先画其中一块,再画个轮毂,阵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3块是一样的。先画其中一块,再画个轮毂,阵列即可!

就是因为一阵列就出错,所以才头疼的,

网友(点评):
那就拷贝3块,一块一块的往上装!

网友(点评):
既然阵列出错那就画整体,再切除好了,还是好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3块是一样的。先画其中一块,再画个轮毂,阵列即可!

就是那个豁口那两侧的放轴的地方,一阵列就出错,1、我是先画的整体拉伸,然后底面抽壳;2:拉伸切除,阵列出三个豁口3:在豁口边缘画筋,然后阵列4:最后在筋上画放入轴承的那个三角弄中间有半圆的那个凸起。问题就出现在第四步,当画好后我阵列的时候就出错,错误是形成0厚度的实体,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一阵列就出错,所以才头疼的,

具体怎么操作,求指点

网友(点评):
你看下筋是不是用筋特征生成的?改成拉伸特征,再圆周阵列。

网友:
旋转,拉伸 就可以做出来

楼主:
能不能给个具体点的步骤,我用solidworks,最好是几步就完成的,我自己做得很麻烦

网友B:
用sw能画的,记住有个旋转切除命令

楼主:
完了,沉了,嗨!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w能画的,记住有个旋转切除命令

有很简单的步骤吗,我能画出来,就是太麻烦了,

网友:
阵列的时候直接阵列实体,然后再组合一下实体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很简单的步骤吗,我能画出来,就是太麻烦了,

拉伸-旋转-旋转切除-旋转切除-旋转-拉伸切除-拉伸-拉伸切除-拉伸-拉伸切除-阵列。就好了

网友C:
鼓励一下, SolidWorks特征圆周阵列可以分几次,每次包含一个基准面。实体圆周阵列一次就可以了,但是不能作为加工依据。别灰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鼓励一下, SolidWorks特征圆周阵列可以分几次,每次包含一个基准面。实体圆周阵列一次就可以了,但是不能作 ...

我是先做的筋,然后才做筋上面的放轴的凹槽,我想是不是筋有斜度,所以阵列的时候会出错?

网友(点评):
用筋特征生成的筋在镜像或圆周阵列的时候容易出错,可能是一些细节方面引起的,多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伸-旋转-旋转切除-旋转切除-旋转-拉伸切除-拉伸-拉伸切除-拉伸-拉伸切除-阵列。就好了

哈哈,我脑袋有点晕,哈哈,仍然感谢

网友:
我曾经也碰到类似的问题,当初我用的是UG软件,我后面发现导致无法阵列的问题所在正是第一步中的抽壳操作,一般抽壳应留在最后或者使用加厚命令也可以的,以上也是个人经历所谈,不知是否对您有帮助。

网友:
哪有那么容易,还几步呢。。。。

网友:
先旋转出锥面,再用筋特征做中间几个筋,在建连个基准面,旋转,或拉伸即可

网友:
坐等大神手把手教

网友:
来学习的,帮顶一下

网友D:
是不是阵列的时候选项没选对?似乎没那么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阵列的时候选项没选对?似乎没那么困难

我是这么做的,就是在做完筋特征后,要在筋上画放轴的那个,画好一个后,阵列不了,说是形成0厚度特征,我试试你的方法,看看能省多长时间多少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阵列的时候选项没选对?似乎没那么困难

我现在级别低,最高给你一分,哈哈,谢谢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级别低,最高给你一分,哈哈,谢谢啦

不客气,感谢你的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客气,感谢你的分啊

应该的,以后多联系,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客气,感谢你的分啊

我已经16分了,怎么加不了好友

网友D:
我也加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加不了你

加我Qq吧,251127259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一阵列就出错,所以才头疼的,

草图圆周阵列,阵列中心是点。特征阵列和实体阵列的中心轴是基准轴,而中心线是不行的。你的这个东西我做了一下,连倒圆角都可以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草图圆周阵列,阵列中心是点。特征阵列和实体阵列的中心轴是基准轴,而中心线是不行的。你的这个东西我 ...

能发个图吗,多发几个步骤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发个图吗,多发几个步骤的

图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来了。

这最后一步,你是怎么生成这个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最后一步,你是怎么生成这个的

仔细看图,图上已经明确表明是拉伸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图,图上已经明确表明是拉伸切除。

这个件应该是向上凸起的一个三角形,然后在三角形顶点处切除一个直径8的圆,不是直接在筋上切除,筋上有三角形

网友:
卧虎藏龙呀

楼主:
再次感谢kingtigerfxp和所有回贴的朋友,我今天又画了这个零件,五分钟搞定,谢谢你们给我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