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气缸升降机构,现需设计一个切刀用于切断皮质材料

楼主(2013-08-28):
现需设计一个切刀用于切断皮质材料,目前初步定为用马达直连切刀,由于需要经常性的更换切刀和调整切刀的位置。现设想用一气缸来带动电机与切刀上下,目前有2个主要问题:

切刀与电机直连是否可靠,怎么防止切刀倾斜;气缸提起整个机构是否有问题,怎么调整电机上下的行程。

谢谢。请大家给予支持,多谢!

补充内容 (2013-8-28 22:15):
料是连续给的,所以必须保证刀始终在切割料

气缸升降

气缸升降

网友:
你的思路不好,赶紧修改

网友:
垂直方向的长孔可以调节电机位置
一般电机连接刀轴,刀轴上安装刀片

网友:
没有电机,上刀刃与下砧板有一个角度,约2°。

网友(点评):
角度规定严格吗

网友:
试试直接用冲击气缸带动切刀,切钢筋都没问题!

网友:
利用凸輪加刀具用切的方式就可達到你要的功能

网友:
我觉得用电动缸可能会更好啊,有没有考虑过额?

网友:
哥们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那种铝型材切割机,跟你这个差不多,就是用气缸带动的!可以再网上找找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