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像肘夹的东西在哪里可以买,啥名啊?

楼主(2013-08-28):
最近做个东西,像肘夹一样,但受力较大,请教社区的大侠,这个东西是不是标准件,在哪里可以买的到?

还有这个,普通电机上的一个连接件,同时请教叫什么名字啊?上面有个油嘴,好像是个轴承

网友:
自己设计就是,很简单

网友A:
楼主都说出来了。
第一个好像叫快速夹钳,也叫肘夹吧;第二个叫带座轴承。

相信你的直觉。Trust your instincts。

网友(点评):
首先谢谢大侠热心回答。我知道品名叫肘夹,只是这个类型我没有见过

网友(点评):
对是快速夹钳 不过他为个好像是带液压的

网友:
第一个买不到吧!!第二个UC轴承座到是很多的!!

网友(点评):
就是在纠结,自己做又是好几个零件,麻烦啊,有标准的,买就轻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都说出来了。
第一个好像叫快速夹钳,也叫肘夹吧;第二个叫带座轴承。

另外请教大侠帮忙确认,这个齿轮电机共用的轴与电机减速器的配合用过渡配合,与齿轮及键用过盈配合,是否恰当?

网友(点评):
看使用场合。如果是一般应用,应考虑装拆方便,宜松不宜紧。

网友:
就是外球面带座轴承,,,,,

网友:
第一个也可以买到,第二个是带座轴承

网友:
带座轴承,一般用国产,如东莞(TR),进口用SKF、NSK、FAG等

网友(点评):
东莞TR的质量如何?大侠有用过没有?

网友:
哎呀哎呀,米思米vona上的东东,可以手动也可以配气缸用,就叫快速肘夹,产品手册上有的。带座轴承米思米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都说出来了。
第一个好像叫快速夹钳,也叫肘夹吧;第二个叫带座轴承。

我彻底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