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做放样这方面的高手解惑

楼主(2013-08-28):
我想用放样使其中一面与圆锥面贴合,另外两个面带一定的弧度,让他看起来比较圆滑。求解,有其他方法也可以,请各位赐教。

楼主:
我现在做的成这个样子,而且还没法以此工件连接新生的实体。

网友A:
你需要在锥面上做两条引导线才能让放样贴在锥面上

网友B:
用SolidWorks很烦,可以做个曲面试试;用 PROE5只要将面集中到一个点即可。

网友:
等等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在锥面上做两条引导线才能让放样贴在锥面上

怎么做,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olidWorks很烦,可以做个曲面试试;用 PROE5只要将面集中到一个点即可。

用曲面可以做出来,实体的放样不行,怎么回事?还有就是我想让一面一圆锥面重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做,求解

稍有点麻烦,要做两个面画线,再投影到锥面上去,用投影线做放样的引导线

楼主:
这个做出来,怎么生成实体,我试着加厚,但是不行。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有点麻烦,要做两个面画线,再投影到锥面上去,用投影线做放样的引导线

3Q

楼主:
我现在做成这样,不知道怎么加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做成这样,不知道怎么加厚。

我是实体放样,没有用片体再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有点麻烦,要做两个面画线,再投影到锥面上去,用投影线做放样的引导线

这样做出来,在生成实体的时候存在间隙合并不了

网友:
加引导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出来,在生成实体的时候存在间隙合并不了

你的线没画好,投影后位置偏了。如果要加厚要先把所有的面缝合成一个封闭体才可以。
你看我步骤

网友:
面做好后画线

网友A:
再用这根线跟上一步做好的线作面

网友:
在这个面上把刚才的线作投影,再把投影好的线投影到锥面上

网友:
另一根线也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用这根线跟上一步做好的线作面

可以把你做的模型文件发给我吗?有点看不懂。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虚心学习后我也画了一个,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