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JL-SLX深冷箱的问题

楼主(2013-08-28):
请问DJL-SLX深冷箱的具体参数  如完成一次完整的深冷处理(零下190摄氏度)需多长时间 ,大概需消耗多少液氮,以及氮气的排放方式(主要是要不要配备风机和排气筒)。

网友:
学习了,外行人说外行话,不要介意。
关于需要消耗多少液氮,大家都知道用热工当量计算热交换,其中损失多少完全凭经验和设备,完成处理后还应剩下多少。
排风道和风机是必须的,是否先要排入水中,便于中和温度和收集废气。
如果我做,我也有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