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用应力,这个安全系数是从哪里找

楼主(2013-08-28):
我现在在做受力计算,根据材质可以从机械手册中查到材料的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可是要计算许用应力还需要安全系数,这个安全系数是从哪里找的呢,或者说许用应力能直接查表得到。

网友:
安全系数通常是一些客观因素给系统带来的影响时(或者是材质缺陷),为了保证系统的稳定性而引入的,所以为经验值。
楼主若对你现在设计的产品的结构理解不深的话,为保安全,在一些容易引发安全事故的结构上尽可能放大机构的许用载荷就行了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有!

网友:
sw里有仿真的,,,蛮有意思。

网友:
材料力学里面有吧

网友:
2楼正解,一般机械设计手册都可查阅。

网友(2013-10-16):
机械手册吧

网友:
对于脆性材料:[σ]=[σb]/S

对于塑性材料:[σ]=[σs]/S
具体计算可参照材料力学,查机械设计手册也可以。

[σ]----------------许用应力
[σs]----------------屈服强度
[σb]----------------强度极限
S-------------------安全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