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9):
另外,说一点疑问。
左侧变形量和右侧变形量是有关系的。当左侧变形量=0的时候,右侧符合胡克定律。当左侧变形量〉0时,那必然出现一种情况,右侧部分的实际变形量在一定范围内出现恒定。0 |, L- V8 | q6 ?' @
其原因就是,如果你的剖线部分设为刚性体,即不可压缩。那么当,左侧变形量〉0的时候,左侧面被压缩,出现变形,此时,与右侧部分相连的面必须出现同时被压缩的情况,不然,如果这两个部分的变形量不同,那就以为着出现分子滑移,如果这个量继续放大,就形成剪切。因此,在左侧产生变形时,就意味着不能再以两个不同刚性的部分进行计算。$ o) J* M( K w" `5 h
或者换个角度说,假设左右两部分分开。只在中间接触,承受压力而不承受拉力。那么在整个变化中,出现一个情况,即,左侧接触前,外环部分出现反向预弯,接触后,预弯被压平,而在这个过程中,右侧部分则不应该有继续的压缩。
换句话说,当出现左侧部分被压缩的情况后,实际上出去右侧部分开始分担的力之外,其余应全部由左侧分担了。所以,才会有二重台不能均载。这个跟间隙的关系只决定于初试间隙所能承受的变形力,这个力越大,最后右侧部分的分载量越大。或者换个关系说。
L为初始间隙,A为右侧分载,B为左侧分载,C为总力,n 为分载比率,l为右侧实际压缩量(l<=L)。那么有。
C=A+B,A=k*l<=k*L, n=B/A。 也就是说,分载率应该是一个线性函数,而不是对数函数。因为当B〉0 时,A已经恒定。 |

网友:
都忘记了擦汗

皇冠直营现金网 tc35.net       现金网 txxd.net

网友:
根据经验,实际常用第三种形式,第二种加工达不到,第一种明显不合理,而且,双重台阶机构常用于有定位要求的结构中

网友(点评):
我暂且找不到实例,大侠若有实例,希望能分享^_^

网友:
学过的材料力学都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