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钢材料内孔缺陷,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3-08-28):
车间里面加工门折页,内孔加工到位了发现有个很大的缺陷气孔,应该怎么办呢?补焊不可能,加工到位了补焊要变形,有没有一种材料可以直接将缺陷补上呢?比如说铸铁的可以用铁粉加502将就用!

网友A:
一样,哥俩好或康达均可,,,,

网友(点评):
有专业的工业修补剂,铁基的。

网友B:
补焊,内控扩大,然后增加轴套,或者将相关件修改一下

网友C:
好像是 原子灰  加固化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哥俩好或康达均可,,,,

这是什么意思?不懂耶!

网友(点评):
这个主要用于塑料和纸张,用于铸钢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焊,内控扩大,然后增加轴套,或者将相关件修改一下

这个原本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这样的话相当于是回用,而且成本比较高,还要考虑到其他件的加工,到时候图纸与实际加工出来的东西不一致,买家不会答应的呀!还有就是轴套会不会不好使用呢?因为要考虑到受力,以及轴套的大小,特别是害怕到时候门折页的不能承受那个门盖的力的话会出大事故呀,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点评):
如果使用条件很苛刻,还是报废重来吧。人命关天啊

网友:
固体胶!

网友(点评):
只用固体胶怎么可以不缺陷呢?表示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 原子灰  加固化剂

刚刚查了一下,这个原子灰确实有用于很多制造行业,但是表示没有听说过,确实学习了,不过不知道你以前有用过这东西没?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原本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这样的话相当于是回用,而且成本比较高,还要考虑到其他件的加工,到 ...

可以跟买家商量一下,有可能这个地方本来就需要放置轴套的

网友:
钢材修补剂比较实用,例如大点的轴磨损偏了,就用钢材修补剂修补后在进行机加即可,省银子的好方法

网友(点评):
下次试试,谢谢回帖!

网友D:
有一种专用的补铸造缺陷的粘结剂

网友E:
我说这么大的孔,用粉和胶水那就忽悠一下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这么大的孔,用粉和胶水那就忽悠一下人的。

就是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呀?我是说有的铸铁件的一些小缺陷可以采用铁粉和502弥补,但是铸钢件就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办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专用的补铸造缺陷的粘结剂

我这边做汽车配件的铸钢、铸铁上,都用,至于名称,明天公司看了,给你说吧

网友:
有专门的铸件修补剂

网友:
铸件么,用激光熔覆再制造,有点小问题就是熔覆完硬度高,不好加工。

网友:
把铁水罐进去

网友:
有专门的修补剂,
我们车间曾出现过主轴磨损了,还没有备件,就用的修补剂(德国牌子具体忘了)
坚持了将近1年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查了一下,这个原子灰确实有用于很多制造行业,但是表示没有听说过,确实学习了,不过不知道你以前有 ...

汽车钣金经常用到。。。效果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