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旋转是轴承温升原因?

楼主(2013-08-28):
我在研究立卧复合铣头, 在试验转数1500转时 ,旋转10分钟轴承有明显温升 。
请大家帮忙分析啥原因  ,轴承是NSK7017角接触轴承,后轴承是6014

网友A:
轴承里面的油脂是不是干了,包括进给率,很多因素

网友(点评):
我新装的

网友B:
无非两个原因:1  安装精度不合格,比如不同轴;2  预紧力过大。

网友(点评):
同意大侠的观点,另外润滑脂的选择应该也有影响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关于预紧力,有可能是游隙没控制好转速上去后整个轴体温升产生轴向膨胀再加本身轴承温升的膨胀两者加起来导致游隙过小,仅限个人分析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赞同,基本也就这两个原因造成的。尤其是预紧力过大,装配时把握这个预紧力的大小是需要经验的,是装主轴的核心内容。

网友(点评):
赞同,基本也就这两个原因造成的。尤其是预紧力过大,装配时把握这个预紧力的大小是需要经验的,是装主轴的核心内容。

网友:
换个轴承试试!可能轴承的问题!

网友(点评):
如果是轴承的问题,大都是装配工在装配时缺乏经验或者粗心把轴承砸坏了。

网友:
会不会是没有配合好,或者使轴承问题呢?多加点油,可能是配合不好,摩擦太大了额!

网友:
高转速,轴承温升一在定的范围内是正常的,但温度继续上升就不正常了。

网友:
第一,你的零件形位公差坚持没有?圆度?锥度?同轴,还有垂直度
第二,这个角轴承是要预紧的,你的预紧量是多少?
第三,你把轴窜,径跳,端跳,打出来再说

网友(点评):
我检测了相关精度 都在0.004左右

网友(点评):
最大就是预紧,或者润滑,再或者,设计不匹配

网友:
这个问题复杂

网友:
明显温升 是多少?温升,不一定是不对的。

网友:
1 零件精度和装配精度是不是达不到要求
2 轴承选用载荷够不够
3 油脂是不是太少 或者太多  或者选用的油脂对不对
4 按照选用的轴承样本  算算温升
5 角接触球轴承预紧  角接触球轴承排列方式是不是容易靠死

网友:
角接触要成对预紧使用,你用一个,后面用一个球轴承,咋弄

网友(点评):
想必是党国精英

网友(点评):
角接触轴承可以单独使用吧 这个配置一段固定端一段浮动段没看出啥毛病呀

网友(点评):
高人现身了,哈哈.

网友(点评):
后面的球轴承只能死扛~~~

网友(点评):
我前轴承用的是NSK7017 排列方式是DBD后面用的2套6014球轴承

网友(点评):
铣头部位是三个角接触,最外面一个应该开口朝外吧

网友:
润滑油品选用不当

网友:
最好有装配图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里面的油脂是不是干了,包括进给率,很多因素

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

正如楼上各位大侠说的。
1.看装配,预紧是否都符合要求
2.油脂是否添加,添加的是什么油脂(个人推荐NSK专用的耐高温锂基脂)不过那个价格三思吧。
3.平时加工进给的速率是否超过承受能力,切削应力是不是大了。
4.如果都排除了以上因素,考虑下是不是轴承有问题。
5.个人建议看你的配对形式,切削力较重,采用背对背,切削力小速度高,用面对面。包括后面的深沟球轴承也换成角接触的吧。

网友(点评):
后面的深沟球轴承是游动支撑,如果改成角接触轴承,受热膨胀就卡死了,轴都要顶弯

网友:
主轴运转,一定会有温升,只要在一定范围内就行了,关键是跳动,精度达不达的到要求。一般来说后面那对轴承用角接触的较多吧。型号和尺寸都对的上的,不用改动什么何乐不为呢。结构正常,温升过高就是公差和加工的问题了,具体是多少忘了。个人间解。

网友:
我感觉,轴承装的顺序要改善一下

网友:
铣头部位是三个角接触,最外面一个应该开口朝外吧

网友(点评):
这是机床设计主轴典型结构 没错的

网友(点评):
哦,那热涨的时候轴伸长,不会卡死吗?

网友:
没有散热装置

网友:
轴承是单个角接触轴承明显温升,还是所有轴承明显温升,这个很重要。

网友:
你这个轴承就是x5032铣床主轴的轴承

网友:
1500rpm升温很正常,只是要看最高温度在哪里?

网友:
你这个图可以看大概,细节上看不出主轴前端轴承内、外圈能否相对固定,这是实施预紧力的前提

网友:
我个人觉得所有轴承的安装孔的公差配合要适当的取正公差,受热之后轴承的外圈是向外膨胀的

网友(点评):
分析正确 我就是加大孔的公差直径130 加0.025 就好了

网友(2013-09-28):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9258
楼主,有坛友发了个法国主轴拆机测量图,他那个轴承配置貌似和你这个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可否讨论一下,以促进机床工业的发展?

网友(点评):
轴承结构一样的 轴承过热我分析了2点 一轴承内环和主轴配合紧 2主轴箱体和轴承应该是滑动配合最好

网友:
假设主轴受热伸长,外壳未伸长,你的轴承游隙是变小,人家的是变大,人家是双列背对背,你是单列背对背,而且刀具远端你用的是深沟球轴承

网友(点评):
这是典型的主轴结构由于主轴发热 我把公差从新调整箱孔公差要求+0.015 皱的公差是-了0.005装配后试车 转了4小时 主轴温度是38度左右 精度是300长检棒0.018 符合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非两个原因:1  安装精度不合格,比如不同轴;2  预紧力过大。

预紧力很重要,我的床子上半年主轴轴承坏了,自己单位的机修并不专业,也没有专业工具,¥20000买回fag轴承换上,不到一个月感觉加工两小时温度异常(本来像夏天温度高,但确实有点太高了。。。。。)四个月左右有明显异响,后拆开轴承,发现里面的保持架都坏了,润滑脂发黑。。。。后来这次找成都专业维修公司,拉过去换轴承、重新磨锥孔,回来装上300长的芯轴跳动0.002,估计新床子出厂恐怕也就这水平吧!一共23000搞定

网友(点评):
是大轴承吧,这个精度真不错了。

楼主:
机床主轴在装配上相当有讲究的 ,但最多的是公差配合是不是正确,这很关键 大家买轴承最好买 配对的  不要买万能的 万能的没加预紧力

网友C(2014-03-15):
有时间来论坛,我在设计磨削传动机构的时候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轴两端用的都是角接触的,背靠背安装,用的是白色润滑脂,2000转发热,后改用深沟球,问题没有了

网友(2014-04-16):
轴承配合过盈量是不是过大

网友:
轴承一般外径与壳子配合间隙0.002-0.004MM轴承内径与轴配合过硬0.002MM

网友(点评):
最好外壳配合大于0.01周配合间隙大于0.005

网友:
还有主轴得经行跑负荷试验一般一开始拉轴都会生温拉到一定时间温度会慢慢下来

网友:
太高深了

网友D:
1500转,转10分钟以上,温升腾在30度左右范围内,只要不再继续上升,个人觉得正常。

网友(点评):
时间应在2小时

网友(2014-05-19):
引用 网友D:
1500转,转10分钟以上,温升腾在30度左右范围内,只要不再继续上升,个人觉得正常。

我看过别人装动力头,一般装好后,开机空转一般1-2小时后温度不升高太多才算正常。

网友:
如果只是更换轴承的话,大部分应该是未安装调整好

网友:
哎呀,都是预紧力没调好,可以是轴承本身的,也可以是角接触轴承间隔圈,也可以是轴颈过大或孔径过小,也可以是前后轴颈、孔径不同心。怎么玩?看师傅本事了。
再好的设计师弄出的配合,师傅按装配实际所得的数据,会选配或退去返工的,等轴承装上去,运转发热或精度不合格,一对P4的轴承
就基本报废了;也许是两对、N对i! 呵呵

网友:
前端角接触轴承放置都不对,要后两个轴承方向一至

网友:
看得头晕转向的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7417看下我这个帖子吧,多是半预紧力或者间隙不合适造成的,台湾进口龙门铣,轴承发热,厂里自购fag轴承,两机修(没有专业技能和相关知识)安装,使用中发现温度偏高,找机修,给我回答居然是磨合!!!!!我勒个去,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这样精度的东西发热到刀柄烫手,说是磨合。。。。没办法继续使用不到半个月s4500有明显的噪音,拆开,轴承支架粉碎、散架,润滑脂发黑。。。。这就是后果,后联系四川一家专业主轴轴承维修公司,主轴送过去维修后,来人给安装好,300长芯轴跳动0.003mm,精度ok,使用快一年,无异常。问人家修理人员说,轴承之间的垫圈都是要测量轴承后,根据数据来精磨的,才能很好的控制预紧力和间隙,不是买来就那样装上就可以的。
供参考
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间来论坛,我在设计磨削传动机构的时候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轴两端用的都是角接触的,背靠背安装,用的是 ...

角接触的换成深沟球解决温升问题,太离谱了

网友(2015-11-14):
这样设计好浪费啊

网友:
油脂不好的话也会温的哦

网友(2016-12-22):
前面防水这个15宽这个是什么配件?油封吗

网友:
配对轴承的预负荷不好

网友:
装配不合理吧!
装配不好肯定会发热

网友(2017-02-10):
1、首先你需要先确定你这个是否跑和过,如果没有经过跑和,直接上1500rpm,温升肯定明显上升;
2、要看你的温升究竟是多少,
3、确定以上问题后才能确定是否为主轴问题,如果是主轴问题,温升一般与轴承自身,润滑,预紧以及装配有关,需逐一排查

网友(2017-03-20):
1:检查配件成品的加工尺寸是否合格。
2:核实轴承的精度,与轴套轴心的公差配合,可参考轴承样本册。
3:轴承质量问题,是否配对合格。
4:油脂问题,是否过多或过少。以及油脂的选择型号,太差的容易发热,最好选择耐高温油脂。、
5:预紧力是否超出轴承配对载荷。
6:是否做过动平衡,震动太大容易发热。

网友:
确实同轴度也会影响轴承受力

网友:
路过贵地,学习一下啦。

网友:
只要温升到一定程度平稳就没事儿

网友(2019-12-02):
看看轴承是不是同轴,预紧力过大也是轴承发热的原因

网友(2021-12-17):
温升主要是摩擦起热,1、油的问题,型号与量的控制,油多了也容易发热,2、轴与轴承摩擦:配合与预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