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滑块机构,请教

楼主(2013-08-28):
曲柄滑块机构是怎样由曲柄摇杆机构演化来的?求大师详解

网友:
机械原理书上不是有的吗?将转动副的半径无限放大得到移动副,图片是在书上照下来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
楼上正解  就是把滑块的直线运动看成摇杆直径为无限长的摇杆运动

网友:
参考机械原理

楼主:
貌似明白点了

网友:
看书 还得看书

网友:
我要威望+100

网友:
   哪个貌似职业高中教材上就有,机械基础  或者机械设计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