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铝加工,直接上图,感谢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2013-08-28):
大侠们有什么好方法加工出来!

楼主:
图3为图2的局部图!

网友A:
铝压铸

网友(点评):
人家问的机加工啊,不是毛坯加工。

网友B:
1)21.16那个公差需要外圆刀和槽刀两把刀控制,所以对刀必须准确。外圆刀不仅要控制Z向尺寸,还要加严外径尺寸,因为外径尺寸也影响21.16。
2)32的内孔要求那么高的话,可能需要绗磨了。

网友:
同意4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压铸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1.16那个公差需要外圆刀和槽刀两把刀控制,所以对刀必须准确。外圆刀不仅要控制Z向尺寸,还要加严外径尺 ...

1,由于是批量生产,考虑刀具磨损,尺寸超差风险很大,且调试费事。
2,应该可行,但没珩磨设备,用加工中心镗孔是否可行(此孔为沿圆周分布七个这样的孔)。

网友(点评):
1)外圆刀要分粗精。2)精镗的话就算尺寸能保证,圆度未必能保证。

网友:
看不到,电脑看了回复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C:
32的内孔在加工中心镗孔,铝压铸气孔杂质,刀具磨损比较大,内孔可以考虑用滚压

网友D:
加工中心加工比较好,珩磨就算了,铝件没有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中心加工比较好,珩磨就算了,铝件没有用的吧

考虑用加工中心镗孔,看调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的内孔在加工中心镗孔,铝压铸气孔杂质,刀具磨损比较大,内孔可以考虑用滚压

用加工中心镗孔,看调试结果。然后考虑用不用滚挤!

网友(2016-03-06):
加工中心加工比较好

网友:
内孔精加工完后,留0.05余量   研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