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第二个零件时,Z向正方向位移1--9MM不等,怎么办

楼主(2013-08-28):
系统广数980TD ,第一个零件加工后,加工第二个零件,Z向正方向位移1--9MM不等(多次对刀,排除丝杆间隙等机械问题)伺服驱动对调换也不行?请问坛里的大侠,该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丝杆与伺服电机之间的联轴器间隙过大或是联轴器失效,有时也有可能是丝杆头上的平面轴承损坏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与伺服电机之间的联轴器间隙过大或是联轴器失效,有时也有可能是丝杆头上的平面轴承损坏造成。

这个都检查过了,谢谢

楼主:
因为来了几拨人修理这台广数980TD了,今天抱着试试的看法去看主轴间隙,结果大吃一惊,主轴前端间隙达9MM,原来车削时,z向不震刀,就是车削第一个工件后,车削第二个工件,就出现主轴轴向位移。调整主轴后,OK。
来修理的几拨人,包括我,都没想到主轴间隙,因不,Z向有间隙,但不震刀。
低级错误啊。。。。。。

网友(点评):
被你吓死了,你是车工吗

网友(点评):
你这情况只能用“不可思议”来解释!估计那几拨维修的也有点弱智。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来了几拨人修理这台广数980TD了,今天抱着试试的看法去看主轴间隙,结果大吃一惊,主轴前端间隙达9MM, ...

学习了!

网友:
很值得学习,对判断机床故障有很大帮助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9mm,好巨大的一个数字啊!谢谢楼主分享经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来了几拨人修理这台广数980TD了,今天抱着试试的看法去看主轴间隙,结果大吃一惊,主轴前端间隙达9MM, ...

杂工,机床都可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9mm,好巨大的一个数字啊!谢谢楼主分享经历

是1--9MM不等,是随机的。车床又不震刀,Z向车削时,用的机夹刀片嘛,多少会向负方向让刀。这样就产生了Z向负方向随机位移,我都奇怪了,间隙这么大,Z向不震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9mm,好巨大的一个数字啊!谢谢楼主分享经历

车削一个完成后,由于Z向没力了,主轴会向Z向正方向转几MM回来,转回来,不是每个都转一样的位移。这样就产生了系统尺寸和实际尺寸几MM的随机误差。

网友C:
主轴间隙9MM,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了,没见过这么大间隙的,来拿几拨机修也够垃圾的吧。
拿你的产品车出来也不圆吧,直径也肯定不准的吧,
9MM,机床还能加工,奇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间隙9MM,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了,没见过这么大间隙的,来拿几拨机修也够垃圾的吧。
拿你的产品车出来也不 ...

1、确定你孤陋寡闻了,在加工过程中,遇上你想不通的问题还多。
2、前面我已说明了,主轴轴向间隙最多达9MM,但这句不知你看清没有,车削外圆,端面不震刀。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来了几拨人修理这台广数980TD了,今天抱着试试的看法去看主轴间隙,结果大吃一惊,主轴前端间隙达9MM, ...

因为,不震刀,来几拨人包括我自己都忽略了主轴间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杂工,机床都可以操作

晕死,主轴这样大的轴向间隙,尽然也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