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在画装配图时遇到了一个问题,还请大师们赐教呀。

楼主(2013-08-28):
本人在画装配图时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几个件用约束装配好后,再用装配镜像与阵列如何实现装配约束也一起镜像或阵列过去?要是不能实现的话那UG装配起来实在是有点小烦呀。

网友A:
你先用手画一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用手画一遍就好了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意思是假如把已经用装配约束装配完成的一组图,再用镜像装配或阵列复制下来到另一边,怎么才能做到约束不丢失呢?谢谢了。

网友:
还没注意这个问题呢

网友A:
用手工去画一遍,把尺寸关系,约束关系搞清楚(计算清楚),再用绘图软件去画,否则永远是个画匠。这是我师父说的。我照做了

楼主:
本人刚又试了一次,用只能用装配阵列了,即使移动了阵列后的部件,当确认退出伪命令后它还会回到原来的位置的,但是还是没有约束,值得庆幸的是当移动被阵列部件时阵列部件也会跟着动,这样已经很不错了,装配镜像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工去画一遍,把尺寸关系,约束关系搞清楚(计算清楚),再用绘图软件去画,否则永远是个画匠。这是我师 ...

学习了,谢谢

网友B:
高科技啊,我们乡下人都是用CAD的

网友:
应该所有的装配限制先改成相对的,之后才阵列

网友C:
你买的什么软件啊,遇到问题可以问问你们售后的技术工程师啊,我经常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什么软件啊,遇到问题可以问问你们售后的技术工程师啊,我经常这么干

网上下的破解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科技啊,我们乡下人都是用CAD的

都是浮云,我之前也是用autocad,但遇到了个三维老板,没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