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CAD中工具栏出问题了!!

楼主(2013-08-29):
请教高手,CAD中工具栏出问题了!!

网友:
这是什么图啊?

网友:
CAD中的工具栏被关闭

这算是软件指令操作不熟悉的问题。

网友:
把光标移到CAD界面最外边,点右键,如果出出一大堆菜单选项,找需要的点就行。

网友:
难道是问关于 Ctrl+9 的问题??

网友:
按 Ctrl+0就可以

网友:
键盘输入“K”

网友:
按照4楼的做法基本可行,如果名称前有勾的话就证明已经显示出来了。

网友(2014-05-25):
好像点上面,右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