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中“假想画法”怎么实现?

楼主(2013-08-29):
如图所示 ,在制图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装配体中某个零件有多个操作位置的情况,在制图中也想把各个极限位置的图用双点划线表示出来,即制图中的“假想画法”。
       那么,在Solidworks中该怎样实现呢?在网上查了半天,没有找到解决办法,相信社区里绝对有高手,指点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试图布局,交替位置视图。我用的2013版的,其他版本应该也有吧

奥!发现了,我可以尝试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点评):
恩恩,不客气~

楼主:
刚才用valnut1992提供的方法试了一下,完全可以实现了,真心感谢!

网友:
交替位置视图

网友:
真心学习了 谢谢大家

网友:
这样也行的痛!

网友B:
我的版本是2009的,我怎么找不到这个命令?请教。。

网友:
2楼的可以,学习了

网友(2013-12-21):
用的solidworks出工程图的什么教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版本是2009的,我怎么找不到这个命令?请教。。

我也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