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惑关于《卡扣连接设计的计算》

楼主(2013-08-29):
在百度文库找到的资料,上全文。

求教如下:
1. 文中提到一个参数叫“正割模量”,并表6-1提供拜耳公司几种塑料的正割模量。我们通常用的原料厂除拜耳外还有奇美or三星or沙比克。这些原料厂给的物性表中通常不会有正割模量这个参数,联系窗口找过去也说不太认识这个东西。那实例验算的时候该怎么取?试着带了几个数值进公式,差1000结果偏差都会很大。PS:不要提机械设计手册,里边就只有大类,比如钢铁正割模量约多少,塑料约多少。。
2. 许用挠度那节中说,变截面悬臂根部与前端厚度比值2:1, 宽度比值4:1。然后后文就直接给公式了。那为什么要取这个比值,不按比值取怎么算?
3. 比如下图7中,这样的中间镂空的卡钩怎么验算?

楼主:
额,,没人搭理,自挽自尊。

网友(2023-01-06):
正割模量是科学表征高分子材料刚性概念的一个专业性、权威性标准术语。
      在众多国际标准中都采用这一概念和术语。多的不说,像美国材料试验协会(ASTM)、美国安全实验室公司(Underwriters Laboratoris Inc. Standard Saffety,UL),作为全球的权威性专业著名机构,例如在ASTM D 5323 和UL 224等标准中,都采用了正割模量来表征高分子材料刚性的概念和参数,代表着科学界和工程技术界的专家共识、专业性和权威性。
      GLPOLY在行业内率先用正割模量来表征导热结构胶的刚性,是秉着科学精神的一种坚守。
      然而,正割模量这一概念在国内不同的行业却产生了歧义性理解,有的甚至认为用正割模量表征橡塑材料刚性属于非正统,这显然产生了误导。
      在高分子材料领域,正割模量(Secant Modulus)的准确定义是“拉伸形变为2%的应力的50倍”。即按方程式(1)计算,见图1。
      为了直观设计应用,高分子材料的刚性按正割模量范围分为柔软性、半硬性、硬性材料三类,见表1。
      正割模量与其它领域的“割线模量”是不同的,例如地质领域的定义是“压缩形变为50%的应力的2倍”就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一点很容易混淆。

      通常把材料分为高分子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和金属材料,为了表征其刚性的大小笼统地用杨氏模量,正割模量、割线模量、切线模量…虽然是杨氏模量的细分概念,但却又有不同的定义,不可混淆。
      现在国际通行的新版万能拉力试验机,自动输出的“模量”正是正割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