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密封,沟槽光洁度要这么严吗?

楼主(2013-08-29):
液压密封时(主要是动密封),沟槽要求表面光洁度0.8或者0.4,可它密封用的泛塞,斯特封,格来圈等全是橡胶做的。沟槽却这么高的光洁度,有必要吗?

网友A:
粗擦度是神马。。。
  又是一个造词的家伙。

网友(点评):
很多现场施工人员都是这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擦度是神马。。。
  又是一个造词的家伙。

打错了,是粗糙度。

网友:
有必要,仔细研究下密封的原理你就知道啦。密封圈在受到压力油作用时在沟槽中是移动的。也就是说和沟槽面有相对移动存在。

网友:
表面粗糙度Ra为0.8μm时,表面形状特征为可辨加工痕迹的方向,应用于中型机床(普通精度)滑动导轨面,导轨压板,圆柱销和圆锥销的表面,一般精度的刻度盘,需镀铬抛光的外表面,中速转动的轴颈,定位销压入孔等。是配合表面常用数值,中、重型设备的重要配合处,磨削加工经济。
表面粗糙度Ra为0.4μm时,表面形状特征为微辨加工痕迹的方向,应用于中型机床(提高精度)滑动导轨面,滑动轴承的工作表面,夹具定位元件和钻套的主要表面,曲轴和凸轮轴的工作轴颈,分度盘表面,高速工作下的轴颈及衬套的工作面等。
表面粗糙度Ra为0.1μm时,表面形状特征为暗光泽面,应用于精密机床主轴箱与套筒配合的孔,仪器在使用中要承受摩擦的表面,如导轨、槽面等,液压传动用的孔的表面,阀的工作面,汽缸内表面,活塞销的表面等。一般机械设计界限值。磨削加工很不经济。
所以说还是建议把粗糙度设置的较小比较好。

网友B:
楼上的讨论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问你们:粗糙度 0.8 或0.4是靠什么加工方式能得到?据我所知,一般机床刀具切削加工能达到最高为1.6.所以一般常规液压密封沟槽粗糙度为3.2,最高1.6

网友:
1.6做够了...除非特殊要求!!

网友:
坐等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讨论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问你们:粗糙度 0.8 或0.4是靠什么加工方式能得到?据我所知,一般机床刀具 ...

查的手册,上面写着Ra0.8或者0.4,具体没做出来。做到的也就是Ra1.6.

网友:
实际使用能到1.6 也可以了

网友:
用不着这么高的,一般机床也做不出来,除非花高的成本

网友:
1.6或者说3.2时在一般普通工况也可以保证动密封。但是有两种情况保证不了,1.高压、冲击大等恶劣工况密封不住;2.在所有情况下都会使密封件过早磨损而失效。所以光洁度要求高,0.4上下。

网友(点评):
对的起你的名字。

网友:
实际1.6就可以了,但现在一般连3.2也达不到,所以很容易损伤圈

网友:
动密封    不一定是沟槽粗糙度越小越好   这和密封有关   必须保证一定的粗糙度才可以保证密封 的性能

网友:
看具体场合。。不过低于3.2加工成本就上去了。。至大应用到1.6,还没再低过。。

网友:
个人也感觉1.6就够用啦

网友:
说道格来圈和斯特圈,想找高手扫下盲。安装过格来圈的人都知道,这玩意有安装方法,不是说安就安的。我也找过样本,但材质一直不清楚,是NBR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