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行皮带机电机功率选择问题求助!

楼主(2013-08-29):
本人是新手,下行皮带机实际运行功率没有启动功率大,想问一下下能不能用变频电机弄一套检测系统来匹配实际的运行功率,降低运行功耗呢?

网友A:
下行皮带会运行在发电工况,不是驱动,是制动,要不就跑飞了。

网友(点评):
必须足够的功率拖住,

网友(点评):
是的,最好能有软制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行皮带会运行在发电工况,不是驱动,是制动,要不就跑飞了。

我的意思是我们在限定带速的情况下,能不能把电机的功率调到能使皮带运行的最小功率从而降低功耗?

网友(点评):
根据具体项目吧,有的倾角太大,皮带会拖着电机走,电机处于发电工况,你咋调整功率?功率是无法调整的,只能调转速,但是皮带是恒扭矩,调速不节能。此时电机相当于发电机,可以向电网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