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后是否能在250°C以下去除焊接残余应力

楼主(2013-08-29):
请教各位大师.为了不降低个别材料的硬度,焊接后能在250°C以下热处理时效去除焊接应力.
如:铲斗中的材质HD500.

补充内容 (2013-8-29 11:16):
低温回火(150-250°C)可以达到去应力要求吗?

网友:
采用超声去除应力无需加热。

网友(点评):
您指的是震动时效吧,我们也用过,但是效果不怎么好啊.

网友:
焊接后也可以采取震动,喷丸除去焊接应力!这个方法其实最简单,对材料原有的强度也没啥影响!

楼主:
低温回火(150-250°C)可以达到去应力要求吗?

网友:
150-250度肯定不行的,低温回火标准都在400度左右了

网友(点评):
400°是中温了

网友(2016-03-24):
围观休息,不懂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