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属于特种设备管理范围吗?

楼主(2013-08-29):
问个比较白的问题,液压缸承受几十上百MPa的压力,是像压力容器一样归于特种设备管理吗?生产是否需要相应资质,比如压力容器的A1/A2等,对应不同压力范围(高低压)是否不同管理?
望达人解惑!谢谢

网友:
不是吧,特种设备目录里没有液压油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属于!!!

涉及到高压为什么什么资质都不需要呢?

网友:
不属于这个范围,我估计就是液压缸爆开了,也不会有太多危险,因为里面没有多少油。还有液压缸的出力虽然很高,但是实际泵站供油的压力不大,因为油缸的力是按照油缸的截面积来计算的。个人猜测的.

网友(点评):
这个有些意思,希望还有更权威的解答啊

网友(点评):
液压缸爆了也非常危险的。但与气体压力容器有个明显区别,气体具有压缩性,液体理论上可认为没有压缩性,气压容器爆开后会有突出可怕的爆炸现象;液压爆开不像气压那样弹性(爆炸性)足,但同样可怕。

网友:
但是蓄能器属于压力容器  需要资质的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一般设计中  液压缸都不是破坏的薄弱部位   一般都是油管先爆

网友(点评):
蓄能器里面有气囊。

网友(点评):
回处士:我这个蓄能器上有“许可类别A1"标示

网友:
不属于,GB150说明很明确
“1.5 下列各类容器不在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内:
c) 旋转或往复运动的机械设备中自成整体或作为部件的受压器室(如泵壳、压缩机外壳、涡轮机外壳、液压缸等);”

网友(2023-04-21):
特种设备的压力容器主要针对介质是气体或超过沸点的液体(也就是说释放可迅速变为气体),因为气体压缩比大,压力释放时会急速膨胀,发生爆炸;而一般的水、液压油等液体压缩比小,默认不可压缩,再大压力也不会爆炸,危险性相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