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作状态下的工件,其许用疲劳应力一定能大于许用应力吗?............

楼主(2013-08-29):
一工作状态下的工件,其疲劳应力值可以大于等于或者小于应力吗

网友A:
请说明具体的工作状态,比如说是不是交变载荷之类的

网友:
疲劳强度的公式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感觉上疲劳公式全是经验公式,为什么介绍蜗轮疲劳强度的书说蜗轮的啮合和齿形复杂,很难计算出疲劳公式,言外之意说有的地方可以用计算的方法算出疲劳公式。。。

网友B:
这肯定是不行的,具我认为工件在受力情况下,当外载荷继续增加时,此工件先会产生疲劳应力,最后才会屈服!那么我们一般的许用应力(材料最大能承受的应力)都是根据屈服强度x系数计算的!所以疲劳应力因该小于许用应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说明具体的工作状态,比如说是不是交变载荷之类的

不是交变应力(方向改变的应力),是方向不变的变应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肯定是不行的,具我认为工件在受力情况下,当外载荷继续增加时,此工件先会产生疲劳应力,最后才会屈服! ...

原先我的想法是,给一个物体施加一个频率的应力,比如200mpa,每分秒钟1次,这时假设疲劳应力只有100mpa,小于原力200兆帕。当频率增加时,疲劳应力显然也随之增加,比如每秒10次时疲劳应力达到190mpa。当频率趋于无穷大时,疲劳应力也增加到无穷大(很显然,频率无限大时物体瞬间被振碎,无论这个原力多小)。

仔细看了课本后,现在的想法是:不存在疲劳应力的说法,物体受力只有原始力给予其的应力。即无论以怎样的频率施加力,物体都受且仅受着200mpa的频率力。
                                                  之所以每秒1次载荷下只需100mpa的力能把物体破坏,是因为在这个频率下此物体的许用应力不再是屈服极限除以安全系数,而是与疲劳有关的需用应力。
                                                总之,静力情况和不同频率情况,下不是物体应力的问题,根本原因是其许用应力不同。当频率无限大时,它的许用应力可能趋于0,所以瞬间破碎。

                                           关于疲劳的需用应力,可能是根据实验的方法确定的,目前很难以计算的方法算出。

   不知道这样的解释有何不妥

网友(点评):
想法基本是对得!

楼主:
竞争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