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C以下用热处理时效可以去除焊接残余应力吗

楼主(2013-08-29):
250°C以下用热处理时效可以去除焊接残余应力吗

网友:
需要将经过淬火的钢件加热到100~160度,经过长时间的保温然后冷却才可以。主要是消除内应力,减少零件变形,稳定尺寸。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低碳钢中碳钢都得600~650